请指点:西门子的PCS7系统如何与和利时的MACS比较?

楼主(2004-04-07):
最近有一项目设计院拟采用PCS7系统,听说和利时的MACS系统也可以,不知两者如何对比,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6-04-08):
我也想了解下他们之间的区别

网友B(2016-10-05):
PCS7使用CFC功能块。很强大。比ABB,honewell,内部链接清晰。ABB不知数据库如何链接·。西门子可以执行。我用PCS7V7.0SP1417系列2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