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的Text

楼主(2004-04-07):
请教各位先进: Citect Graphics Builder中进行设定画面,其中有一Objects是Text. 想请教大家是否可以多行显示? 如果可以该如何设定? 谢谢!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没有问题。希望您能致电我公司的技术支持寻求一下帮助。

网友B(2005-01-11):
那个text不能用的,用那个显示数字的功能显示文本,里面有文本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