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4-07):
请问伺服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简单的讲,伺服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而变频器通常工作于开环控制,所以无论从速度还是精度上,变频器都无法和伺服相比

网友B:
不过,高端闭环矢量变频器精度也能满足很多应用场合.大功率情况,例如100KW的电机,用伺服就太贵了.用变频器上的编码器信号反馈到上端的运动控制器,也可实现(位置)闭环控制.尽管动态性能变频器比不上伺服,但稳态精度也不差.和伺服一样,取决于连接系统的机械特性和编码器分辨率.

网友C:
其实变频是伺服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变频的内部进行闭环的精确控制就成为了伺服了

网友D:
伺服控制器具有多種控制模式,或許這是變頻器無法比擬的.

网友E:
一般来讲,所谓伺服系统指能对速度,位移,力矩能够精确控制的系统叫伺服系统。

网友F(2004-05-22):
感觉变频器只是一个V-F转换,用于控制电机的一个器件。伺服吗,应该是一个闭环的系统。 谁能告诉偶为什么大功率的场合运用伺服有困难?:)) 液压伺服控制器是什么东东啊?偶只听过液压伺服系统哦~~(偶见识少,害羞中。。。)。液压伺服系统常用机械反馈,靠改变通流口的面积来控制P&Q。国内最早的书是(美)H.E.梅里特写的,上面还有毛主席语录呢。然后就是李洪人的《液压伺服系统》了。楼上的可以找这两本书看啊。。。 偶怕怕~~~

网友G:
不知道是多大功率的“大功率”场合啊?液压伺服的功率可以很大的。

网友H:
从根本上说servo控制位移的恒转矩的电机转速;而变频器则是恒功率的转速控制器

网友I:
三菱饲副速度控制与位制控制有什么分别

网友H:
对控制对象电机来说伺服只能控制转速,而位置环由数控或其他控制系统保证。也就是说伺服系统一般只有速度环和电流环双闭环,位置环在位控系统。 http://bbs.jove.com.cn

网友J:
简单说变频器主要控制电机的转速。伺服是既可以控制速度,又可以控制位置和移动量

网友K:
请教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伺服系统中的位置控制。

网友L:
坦克的炮塔的转动是位置控制,关系到能否准确的打到目标

网友M:
伺服放大器不能接普通电机,虽然交流伺服电机与普通三相电机原理上相同,除非普通电机的功率很小。如果控制器输出的是PWM脉冲,它可以与变频器组成一个闭环系统。

网友N:
既然交流伺服电机与普通三相电机原理上相同,又为什么不能将普通三相电机接到伺服放大器上呢? 请指教

网友M:
交流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有很多区别,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电机学》方面的书籍,按道理如果功放通流容量足够的话是可以接普通三相电机的,这一点往往是满足不了的。普通电机通常功率很大,尤其是启动电流很大,伺服放大器的电流容量不能满足要求。你从电机的尺寸就可以知道原因了。

网友O:
DragonShadow回答最有学问!

网友P:
准确的说伺服系统既有开环系统,也有闭环系统。变频器是改变电源频率和电压,它是一种电源可供更多机床作为无级调速应用。伺服是改变角位移和角速度来达到数控机床的自动加工。

网友:
对于SIEMENS 611U变频器,不知道大家熟悉否,这也是一个变频器,但是可以控制带旋变编码器的半闭环系统,而且也可以输入+/-10V模拟电压信号,这样是不是就和一般的伺服系统没什么区别了? 大家说说看

网友Q:
伺服的额定速度比一般异步电机高的多,并且可以控制转速和位移,而一般的变频器只侧重于转速控制,适用于开环调速,而伺服可以做到精确定位,速度环控制响应比变频器加外围速度控制更直接,动态响应好。

网友R:
其实各位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伺服电机都是同步电机,其转子转速就是电机的实际转速,不存在速度差,而变频器控制对象是异步电机,其实际转速跟转子转速存在着转差,所以它本身电机在速度就不是很稳定

网友F:
---伺服电机分直流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交流伺服电机可理解为“两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可控性、灵敏度较好,一般用在闭环系统 ---变频器是用来改变频率和电压的,用于交流调速及其他需变频的场合。 ---伺服是“奴隶”的意思。

网友S:
我对伺服系统不是很熟悉,就变频器发表以下个人看法;各位楼上的高手的说法基本都对,变频器最大的功能就是可实现无级和可设定的多级变速,当然也可在开环和闭环状态下进行控制;变频器可以和以前的直流调速系统相比;变频器也份恒转矩和恒功率,分别对应于基速下调和基速向上调,基速向上调就类似直流调速中的弱磁调速。目前变频器的功率可做到15000kw甚至更高,而流行的IGBT也可做到几千KW。而伺服系统一般做不到这么大,他更适合于小功率,精密控制的速度,位移,转矩。我有个问题请教各位:松下的伺服器,型号不祥:50/60hz,1.2A,200w,2.相输入,出现“error 18”,(没有报警手册) 负载正常,系统一上电就出现此报警。

网友T:
大家好! 看了大家的帖子,觉得有必要多几句嘴 交流伺服和交流变频的区别其实只在于控制指标,包括稳态精度和动态性能。 先说稳态精度:交流伺服的执行单元是永磁同步电机(也有人把无刷直流系统叫做交流伺服,但电机大体上与同步电机差不多,只是控制方法不同,后面详说),它的特点是同步,就是说,当控制电机定子磁场的强度和矢量方向后,外力是难以改变转子(动子)的相对位置的,在额定力矩以内,无论外力怎样变化,转子都会自动产生一个回归力,一旦扰动撤消,转子矢量即回归原位。变频器不然,电机转子对定子的相对位置没有记忆,扰动后不能回位。即使加装位置传感器做位置闭环,变频器仍不能和伺服相比。原因是,在位置-速度-力矩三闭环中,变频器实现速度闭环指标比伺服差多了。不过,现在新出来的普通异步电机的伺服控制方案中,采用磁场行波控制,异步电机伺服控制也不是难事,指标也很高。不过驱动器已经不是楼主说的普通变频器或者矢量变频器了 再说动态指标:当伺服系统(通常以速度闭环来举例)速度环给定一个正弦波信号,则电机的速度也应以正弦规律变化。保持给顶正弦波的(对不起,待续)

网友T:
保持给顶正弦波的幅值,逐渐提高正弦波的频率,电机速度的变化也会加高频率。当给定频率提高到一定程度,通常是几十赫兹时,响应正弦波的相位发生滞后,幅度下降3db,这一点的给定频率就是响应带宽,这是伺服的一个重要指标,它表征系统的响应速度、抗扰动的能力,也极大地影响静态指标。由于变频器内部没有线性控制电机转矩的能力(无传感器直接转矩控制DTC也是通过解算的近似方法,有控制但不精确),所以不能直接对外力波动作直接快速的反应,因此,动态性能(响应带宽)很低。 另说无刷电机控制:理想的无刷电机,其矩角特性是梯形波的,并且在换相时力矩波动很小。但实际由于电枢反应等原因,换相时的力矩波动足以影响系统的低速运行特性,所以无刷电机伺服系统低速特性上无法与正弦波永磁同步电机相比。 相关技术,欢迎共同探讨!

网友U(2004-07-20):
热烈,热烈。伺服电机可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两种,交流伺服还可分为交流同步伺服和交流异步伺服两种,前者的执行单元时永磁同步电机,而后者是交流异步电机。不知对否?

网友V:
请教2个问题: 1.交流伺服和直流伺服主要有哪些不同?性能、价格相比怎样? 2.伺服电机与普通三相鼠笼电机有何主要区别?普通三相鼠笼电机 装上测速编码器后是否就构成了一台伺服电机?

网友W:
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要进行无级调速)。但伺服将电流环速度环或者位置环都闭合进行控制,这是很大的区别。除此外,伺服电机的构造与普通电机是有区别的,要满足快速响应和准确定位。现在市面上流通的交流伺服电机多为永磁同步交流伺服,但这种电机受工艺限制,很难做到很大的功率,十几KW以上的同步伺服价格及其昂贵,这样在现场应用允许的情况下多采用交流异步伺服,这时很多驱动器就是高端变频器,带编码器反馈闭环控制。所谓伺服就是要满足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只要满足就不存在伺服变频之争。

网友X:
伺服系统是用在小功率的定位(小于2.2kw)。而变频器用在大功率的定位系统中(采用同步同位卡)也可以达到精确的角度。若在大功率 中采用伺服就太昂贵了。

网友W:
楼上所言已属老黄历了,现在几十KW的同步伺服有的是,只是价钱昂贵。变频最早只是用来调速,无论同步还是异步电机都可以用,并不用来完成精确定位跟踪的工作,但近年来,高端变频器技术在不断发展,配合机电时间常数小的电机也能完成伺服的精确定位跟踪的功能,特别是在大功率场合(异步伺服有价格优势)。伺服本身的功能就是精确快速定位跟踪,变频器做到这种程度那就是伺服。

网友Y:
伺服系统包含变频

网友Z:
伺服与变频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变频可以无编码器,伺服则必须有编码器,作电子换向用.

网友AA:
请问,三坐标镗床在概念上容易理解,但六坐标镗床实在是难以理解,其六坐标是怎样定义的?是有六个坐标轴,还是等于六轴联动的概念?请各位帮帮手!

网友AB:
这里的讨论太精彩了!

网友AC:
我觉得伺服和变频的区别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各位所说的控制速度和精度上.伺服是闭环控制,而变频是开开环控制.而且伺服电机与变频电机在结构上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AD(2004-08-20):
请教各位高手,我做的水厂监控工程是组态王和无线数传电台,控制3公里外的深井泵,实际运行中发现实时性很不好,主站向分站的深井泵发出启泵指令后,要8秒后才能收到泵已启动的信号。另外,附近的变频供水设备一工作,数传电台便工作不正常(干扰)。请各位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E:
一、两者的共同点: 交流伺服的技术本身就是借鉴并应用了变频的技术,在直流电机的伺服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变频的PWM方式模仿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交流伺服电机必然有变频的这一环节:变频就是将工频的50、60HZ的交流电先整流成直流电,然后通过可控制门极的各类晶体管(IGBT,IGCT等)通过载波频率和PWM调节逆变为频率可调的波形类似于正余弦的脉动电,由于频率可调,所以交流电机的速度就可调了(n=60f/p ,n转速,f频率, p极对数) 二、谈谈变频器: 简单的变频器只能调节交流电机的速度,这时可以开环也可以闭环要视控制方式和变频器而定,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V/F控制方式。现在很多的变频已经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将交流电机的定子磁场UVW3相转化为可以控制电机转速和转矩的两个电流的分量,现在大多数能进行力矩控制的著名品牌的变频器都是采用这样方式控制力矩,UVW每相的输出要加霍尔效应的电流检测装置,采样反馈后构成闭环负反馈的电流环的PID调节;ABB的变频又提出和这样方式不同的直接转矩控制技术,具体请查阅有关资料。这样可以既控制电机的速度也可控制电机的力矩,而且速度的控制精度优于v/f控制,编码器反馈也可加可不加,加的时候控制精度和响应特性要好很多。

网友AF:
可能是数据传输受到干扰

网友AE:
三、谈谈伺服: 驱动器方面:伺服驱动器在发展了变频技术的前提下,在驱动器内部的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变频器没有该环)都进行了比一般变频更精确的控制技术和算法运算,在功能上也比传统的变频强大很多,主要的一点可以进行精确的位置控制。通过上位控制器发送的脉冲序列来控制速度和位置(当然也有些伺服内部集成了控制单元或通过总线通讯的方式直接将位置和速度等参数设定在驱动器里),驱动器内部的算法和更快更精确的计算以及性能更优良的电子器件使之更优越于变频器。 电机方面:伺服电机的材料、结构和加工工艺要远远高于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一般交流电机或恒力矩、恒功率等各类变频电机),也就是说当驱动器输出电流、电压、频率变化很快的电源时,伺服电机就能根据电源变化产生响应的动作变化,响应特性和抗过载能力远远高于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电机方面的严重差异也是两者性能不同的根本。就是说不是变频器输出不了变化那么快的电源信号,而是电机本身就反应不了,所以在变频的内部算法设定时为了保护电机做了相应的过载设定。当然即使不设定变频器的输出能力还是有限的,有些性能优良的变频器就可以直接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AE:
四、谈谈交流电机: 交流电机一般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 1、交流同步电机:就是转子是由永磁材料构成,所以转动后,随着电机的定子旋转磁场的变化,转子也做响应频率的速度变化,而且转子速度=定子速度,所以称“同步”。 2、交流异步电机:转子由感应线圈和材料构成。转动后,定子产生旋转磁场,磁场切割定子的感应线圈,转子线圈产生感应电流,进而转子产生感应磁场,感应磁场追随定子旋转磁场的变化,但转子的磁场变化永远小于定子的变化,一旦等于就没有变化的磁场切割转子的感应线圈,转子线圈中也就没有了感应电流,转子磁场消失,转子失速又与定子产生速度差又重新获得感应电流。。。所以在交流异步电机里有个关键的参数是转差率就是转子与定子的速度差的比率。 3、对应交流同步和异步电机变频器就有相映的同步变频器和异步变频器,伺服电机也有交流同步伺服和交流异步伺服,当然变频器里交流异步变频常见,伺服则交流同步伺服常见。

网友AE:
五、应用 由于变频器和伺服在性能和功能上的不同,所以应用也不大相同: 1、在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场合要求不是很高的一般用变频器,也有在上位加位置反馈信号构成闭环用变频进行位置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都不高。现有些变频也接受脉冲序列信号控制速度的,但好象不能直接控制位置。 2、在有严格位置控制要求的场合中只能用伺服来实现,还有就是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有些对速度的精度和响应要求高的场合也用伺服控制,能用变频控制的运动的场合几乎都能用伺服取代,关键是两点:一是价格伺服远远高于变频,二是功率的原因:变频最大的能做到几百KW,甚至更高,伺服最大就几十KW。

网友AE:
更正: “二、谈谈变频器: 。。。。。将交流电机的转子磁场UVW3相转化为可以控制电机转速和转矩的两个电流的分量。。。。” 中的“转子磁场”改为定子磁场 不好意思,原来这里增加了可以修改的功能,真老土,呵呵

网友AG:
各位讲得实在太精彩了。顶! 另请问各位大侠,在广州哪里可以学习到较实用的伺服控制方面的实操知识?

网友AH:
请问各位大侠,编码器如何与欧路直流调速器连接组成闭环控制?

网友AI:
n=60f/2p ,(n转速,f频率, p极对数)应改为n=60f/p ,(n转速,f频率, p极对数)

网友AJ(2004-09-30):
你可以先参考IR公司的IRCS2011 系统 技术问题联系 北京贝能科技 01082665580

网友AK:
受益匪浅

网友AL:
大家好,看了大家的高论欣喜万分,又自亏不如.尤其是凡夫俗子对于变频和饲服的论述,甚为详尽,晚辈收获甚多.您也果然不是凡人.企盼更多的举些实例.晚辈甚为感激.

网友AM:
伺服控制器可以控制直流电机。请问变频器能否同样控制直流电机 这个问题可能贻笑大方,我是初学者。 希望各位老师给予指教 谢谢

楼主(2004-11-04):
看了各位的文章受益匪浅,其实交流异步电动机的伺服控制技术国内已经出来了,我也使用过,基本达到同步伺服的精度,控制器的体积也不大,对电动机的要求不高,鼠笼电机都可以实现伺服控制,在设备改造方面和制造上面具有极大的应用范围,并且可以实现比同步伺服更高的功率和转速控制。如果那位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我的电话是:023-68618140,我希望这个新技术给大家带来福音。

楼主:
IMS交流伺服控制器与其他交流伺服控制器的比较 很久以来对异步电动机的数字控制一直是困扰自动控制领域中的一大难题,如今我们已经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IMS交流伺服控制器的研制成功实现了对异步电动机的高精度伺服控制。完全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数字控制。IMS控制器的问世必将在自动控制领域内引起新的革命。 我们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将IMS交流伺服控制器与目前的交流伺服控制器相比,其优越性如下: 1、 控制对象:IMS——交流异步电动机(鼠笼式电动机)。 而其他交流伺服控制器——交流伺服电动机。其成本不言而喻。 2、 可实现最高转速:IMS——12000RPM;其他——6000RPM。 3、 位置控制精度:两者相当。 4、 加速度控制:IMS伺服控制器加/减速可在0.05Hz/s~3000Hz/s范围内设定。其他伺服控制器如果是在同功率的条件下相当。 5、 控制:IMS伺服控制器在电机基频以下的转矩输出可达到3倍额定转矩,并能够进行控制。转矩控制精度为±5%,并保持速度稳定和位置准确。IMS伺服控制器在零转速具有力矩保持功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取代制动器。其他伺服控制器国外产品可以短时间达到三倍转矩。 6、同步控制:IMS伺服控制器可实现15台电机同步运行。其他伺服控制器可以实现4台的同步控制都属于指令式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继续给大家介绍,也可以给我发邮件和我联系,也可以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我的邮箱是:st_338@163.com

网友AN:
在不远的将来,伺服将会全面取代变频

网友AO:
转子都会自动产生一个回归力,请问这个力是不是电磁力呀。那电机该不该出现电流的那种声音的呀?

网友AP:
太精彩了!请教大家两个问题: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型编码器有和区别?做一个伺服系统时怎么选择呢?

网友AQ:
常用的为增量型编码器,如果对零位有严格要求用绝对型编码器。伺服系统要具体分析,看应用场合。

网友AR:
获益匪浅

楼主:
直流无刷伺服与交流伺服有何区别?

网友AS:
ccbq讲的有道理。

网友AT:
凡夫俗子:您的论证太精辟了,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哦!能不能给我您的联系方式,很是感激!

网友AU:
to资料007 你好我对编码器有兴趣,能否给我一份吗?谢了 chingxinghua@tom.com

网友AV(2004-12-06):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AW:
我曾经研究过一个三相交流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其工作的原理就是利用PWM调制方式来控制UVW三相电流的。 后来又购买了该公司的另外一个交流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发现其驱动部分和步进电机的驱动部分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前相通道的输出都是一样的。只是伺服系统多加了三个反馈环。。 如果有在交流步进电机驱动驱动器及伺服电机驱动器方面有兴趣的。希望能够共同交流一下:syney11@hotmail.com

网友AX:
凡兄,讲那么多,少一句:上班打工挣钱是变频控制,两口子过日子花钱是司服控制。讲课一定要生动,画龙点睛!

网友T:
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我们想招聘伺服方面的人才,我想这里大有人在,有人感兴趣吗?工作地点是上海。laq68@yahoo.com.cn

网友AY(2005-01-13):
好贴!我喜欢!顶到前面去!

网友AZ:
有没有可能用单片机实现普通交流电机的伺服控制呢.伺服是好,但是太贵了.

网友BA:
根据着重点不同,有几个方面的差别, 1。通常来讲,变频用于开环控制,伺服用与闭环控制; 2。通常来讲,变频用来控制速度,伺服用来控制位移; 3。从电机内部来讲,变频下电场和磁场有相对运动;伺服下电场和磁场总是相差90度,从而使驱动力最大(通过commutation实现)。对于直流电机,原理上两者无太大差别; 4。从应用层面来说,变频可以到很高的输出功率,伺服相对小一些。另外,大功率的伺服控制成本很高; 5。伺服的控制精度远远高于变频。

楼主:
收获太大了, 偶还有个问题? 伺服对编码器有什么要求? 各位老师请指教.

网友BB:
~~~~来到这里仿佛来的自己家一样,痛快!!

网友BC:
在我们工厂,凡是伺服控制几乎都是伺服电机在齿条上移动;而变频控制则大多由电机拖动皮带,链条

网友BD:
伺服电机带动齿条,丝杆是一种比较精确的机械传动,而皮带是粗传动,反映了伺服一般是精确定位数字控制,而变频较常用于普通传动控制

网友BE:
欲达到无级速调速,是否只有通过交流伺服方可实现?

网友BF:
这样的讨论太精彩了。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希望能在工控网上见到更多这样的讨论。 有些人上网似乎不是向别人学习,而是象泼妇骂街,或是在网上炫耀自己。

网友BG:
有人用过KEB德国科比的伺服吗?

网友BH:
不知道有哪位熟悉德国sieb-meyer的变频器及IPC

网友BI(2005-02-18):
用过keb伺服!觉得是德国品牌中价格适中,性能又比较好,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的一款伺服

网友BJ:
我用过KEB德国科比的伺服。感觉质量可以

网友BK:
凡夫俗子: 看了你的论述觉得清晰了很多!我现在也整搞于此相关的课题。望能有您的联系方式,请教问题。我的e-mail是 hawk_li0351@163.com 不胜赐教!!!

网友BL:
各位知识都很渊博,但是我比较好奇各位的收入是否和知识成正比呢?有月薪过万的兄弟吗?总觉得做技术前途无亮啊,一起毕业的兄弟学习不好去做销售才3年就买房啊,而偶也干了3年技术,买个厕所都难啊!

网友BM:
受益匪浅,顶一下

网友BN(2005-03-20):
TO小华2004,直流电机用的是直流电,直流电是没有频率的要用变频器做啥?

网友BO:
凡夫俗子: 望能有您的联系方式,请教问题。我的e-mail是 sp11171003@sina.com不胜赐教!!!

网友BP:
真是受益非浅。希望大家多交流一下,我呢也多学一点

网友BQ:
谈谈交流伺服 首先声明:交流伺服就指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交流伺服系统即正弦波的永磁同步伺服系统。希望大家都要搞清楚这两个东西,交流伺服的性能是无刷直流电机无法相比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我了解交流伺服系统,我公司是专业开发生产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控制系统; 0.22kw-110kw,13kw以上大功率的是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可以配驱动同步电机的变频器比如日本三菱的md-ax700系列和安川的ip系列,三菱的在今年6月份推向市场。 010-63846765-82找 吕军

网友BR:
凡夫俗子,有些问题希望能通过邮件请教,我的邮件地址:seaman0078@163.com,不知您的为何?

网友BS:
to资料007      你好我对编码器有兴趣,能否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 邮箱:xxh524@126.com

网友BT:
我认为单独区分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太简单了,高性能矢量性变频器在转矩控制上不输伺服,暂且不论精确定位了,对于电压和转矩的解藕方式不同才是区分点,但是定位的精确度和高速动态相应性若表现出相差不大。 还不如这样的区分点:普通变频器,高性能变频器,免得总得在准伺服的问题上喋喋不休。 俺晕,好像还是不妥,那这些厂商不答应了!西门子,伦茨决不会承认它们和台达,科比性能相近。 俺晕!!!!!!! 反正,俺们这些搞工控的说了算,谁家的性能好,谁家价格好,俺们会酌情选择的,都别争了,拿出真本事来看看就有分晓了!嘿嘿,不管黑猫白猫了。 后记: 包装行业有个功能叫圆剪,这几年来,累得要死,国内的市场还不是被一个叫正频的台湾变频器刮去大量油水,嘿嘿,伦茨你能做几套,你的算法就是不如人家。贝加莱开始做了,科比听说也出来这功能了,你们敢说你们的算法和实际精度就是比台湾佬强?嗬嗨!! 俺晕,不说了,不说了,虫子又得罪了不少人! 彻!!!!!!!

楼主(2005-05-10):
各位大虾好,我想请教一下永磁式的三相同步电机的速度如何来控制?

网友BT:
伺服驱动系统(Servo System)简称伺服系统,是一种以机械位置或角度作为控制对象的自动控制系统,例如数控机床等。使用在伺服系统中的驱动电机要求具有响应速度快、定位准确、转动惯量较大等特点,这类专用的电机称为伺服电机。当然,其基本工作原理和普通的交直流电机没有什么不同。该类电机的专用驱动单元称为伺服驱动单元,有时简称为伺服,一般其内部包括电流、速度和/或位置闭环。 使用在机电系统中的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较大,为了能够和丝杠等机械部件直接相连。伺服电机有一种专门的小惯量电机,为了得到极高的响应速度。但这类电机的过载能力低,当使用在进给伺服系统中时,必须加减速装置。   转动惯量反映了系统的加速度特性,在选择伺服电机时,系统的转动惯量不能大于电机转动惯量的3倍。 伺服系统本质上是一种随动系统。只不过被控量是位移或是其对时间的导数。   如果要问什么是随动系统,就是一个系统的输出尽可能以最快,最精确的方式复现输入信号。其衡量的指标有超调量、延迟。 其实伺服本身与PID没有什么联系,伺服系统只是一种特殊的随动系统。它的跟随量只是位置或速度(包括角位移或角速度)。PID只是一种调节方式,当然也可以不用PID调节器,你用其它类型的滤波器能达到精度及稳定性要求也可以,如PMAC控制卡,提供了陷波器,ESA算法,你完全可以不用速度环来实现,效果比PID更好。 伺服的主要优势有以下几点:   宽的调速范围   恒转矩输出   精度高 位控的确只是伺服的一种控制方式(位置、速度、转矩),其控制精度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和上位的脉冲频率共同决定!!

网友BU:
佩服!佩服!学了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BV:
联系我吧 zhaolianjunchair@163.com 赵。010-62138398

楼主:
太精彩了,看了各位大侠的贴子,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BW:
你用变频器也可以组成闭环,但是精度没有伺服高,你可以用编码器组成闭环,也可以用模拟量形成闭环。用变频器的比较简单

网友BX(2005-06-09):
大家好!! 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好的地方。我现在在一家制造教学仪器的公司里面刚开始做控制电机这一块,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缺少资料有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帮忙给发到我的邮箱里,在这里先谢谢了。 另外就是交、直流伺服电动机和楼顶上说的伺服是一样的吗?我感觉楼上说的伺服是一种控制方式,而伺服电动机指的是电机的分类。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要笑话。 刚刚接触这一块,什么直线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SRM(开关磁阻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三相永磁同步电机,旋转变压器,编码器,自整角机很多很多。全是新东西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BX:
哦,刚才忘了邮箱地址了 ilove8494771@163.com

网友BY:
伺服与变频主要区别在电机,用伺服电机的系统就是伺服系统。

网友BZ:
通过这些文章大有长进啊!

网友CA:
精彩!受益匪浅,尤其是重庆欢喜的文章,让我高兴,请与我联系,我可能要用你的东西。 ysx@aemetec.com

网友CB:
我这里有一台SIEMENS的1FT6伺服电机的HEIDENHAIN编码器烧坏掉了。换新编码器除了同心度要求,还有何技术要求?请各位指教

网友CB:
我的邮箱hnbang@sina.com

网友CC: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

网友CD:
1. 变频器相对于伺服系统的控制器更具通用性,控制精度自然会差。 2. VF的变频器是开环系统,相当于一个变频电源;而高端的带PG的矢量控制变频器通常只有速度、电流双闭环控制,但伺服系统的闭环还包括位置环。

网友CE:
真是受益非浅。佩服!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CF(2005-07-28):
那么,请教各位高手,伺服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G:
精彩!真是受益非浅

网友CH:
太棒了,那么多学习的资料,看得我眼睛都累了,可惜,我看不大懂,我基本没什么接触过。。。。。。

网友BT:
问问题的朋友,先仔细的看看帖子再提问题。伺服当然要控制相位的,那位要换电机编码器的朋友,慢动手,一般编码器的vw相曲线和z信号有对应关系的,弄清楚了再换,最简单,你起码得有个示波器,其次一定有个好眼神,哈哈,要不你用其他马达的马达拖动要换编码器的马达。说起来挺麻烦,还是先到厂家咨询一下。 晕,我有一个实例,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原理,有需要的朋友发邮件给我yanbujin@163.com.只回答邮件阿! 其实还有办法,可惜现在没法做到了,哪位还了解谁家的PLC有三相告诉脉冲计数的?唉,现在都不生产了,用这个三相计数倒是可以试试,如果找的到,我做出方案和大家共享阿!

网友CI:
‘凡夫俗子’讲的好,收益很大

网友CJ:
to:凡夫俗子 又在這裡見到您了,看到您不僅是在plc論壇,還是在運動控制論壇都有精辟的發言,真是對您佩服極了!想您這些東西是在實際應用中總結出來的吧!

网友CK:
真是太精彩了,顶到前面去,让更多的人受益!

网友CL:
变频器主要用于对电机速度进行调整,可进行简单的模拟量反馈控制,而伺服控制系统比较精确,可进行位置、速度、转矩控制

网友CM(2005-08-30):
凡夫俗子对于变频和饲服的论述很好? 辛苦了,谢谢

网友CN:
我也是刚毕业的初学者,有一次我看了一个伺服控制器内的控制原理图,它里面有三个反馈环:电流、转速和位置。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的理解是: 1.电流反馈环是依据霍尔效应监测电流大小并反馈偏差,由于在控制对象前取信号,为半闭环(内环)。 2.位置反馈是从电机轴上的编码器取信号,则是全闭环(外环)。 3.转速反馈环是依据???原理监测频率大小并反馈偏差,由于在控制对象前取信号,为半闭环(内环)。 是否正确请大虾指教。 还有PG卡是什么东东啊?有什么用?什么原理? 多谢~

网友AE:
客观的说,您理解差不多正确,但不是反馈偏差,而是反馈实际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得到偏差后对偏差PID调节。。。 还有全闭环是采样最终负载,电机轴上的编码器也不是最终负载,所以也是半闭环。。。如果检测最终负载后进行位置控制就构成全闭环了。。。。 PG就是编码器,安川的破叫法。。。 其实我也很菜的,大家共同学习提高,希望真正的高手也踊跃参与大家的讨论。。。

网友CO:
速度反馈,一般的伺服也是从编码器取得反馈信号,不需要单独的传感器件。所谓速度,简单点说,就是单位时间内的位置变化,说得高深一点,就是位置对时间的微分而已

网友CP:
交流异步电动机和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有何区别?

网友CD:
交流异步电机和交流永磁电机结构不同,运行特点也不同。 异步电机转子为鼠笼式或绕线式,永磁同步电机转子为永磁磁极结构(也有转枢式)。 异步电机运行转速小于同步转速,而永磁同步电机转速和同步转速之间没有滑差率。运行时永磁同步电机有失步的可能性。 永磁同步电动机功率密度大、效率和功率因数比较高,而且体积较之同容量的异步电动机小。

网友CQ(2005-10-05):
真的很好.

网友CR:
俺认为最大的区别是。伺服要贵的多。哈哈。。

网友CS:
各位大高手,我想问一下,变频器也可以通过电流环、速度环再位置环来对电机进行控制吗?这要添加哪些设备?

网友BT:
什么啊,别瞎说,我能给你个变频器,既能带普通的变频马达,感应马达可以《v/f>模式,还可以用A,A/,B,B/,Z,Z/形成速度环,同时也可一带伺服马达,同时还能检测相位U,/U,V,/V,W,/W, 来你说说那是变频器还是伺服。 本虫子还有示波器就能大约对出各种要求的伺服编码器相位的本事,不服不行,^_^,虽然600度近视,^_^ 拜自己一个!!!!

网友CT:
大家所的关于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区别是说的是控制上的 那么在硬件电路上.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U:
谢谢各位,对我挺有帮助。

网友CV(2005-11-25):
尊敬的罗伯特先生请问伺服控制器为什么一定要有编码器做电子换向,伺服控制器里所说的换向与直流电机的换向有什么不一样?多谢指教 ,晚辈不胜感激。

网友CO:
“尊敬的罗伯特先生请问伺服控制器为什么一定要有编码器做电子换向”

什么意思?有什么个东西吗?

网友CW:
其实变频器除了速度不能和伺服比,其它还是能够比的,就像精度,它可以做到和伺服不相上下,当然要在机械精度高的情况下。

网友CX:
同意电刷。
谢谢凡夫俗子

网友CY:
大长见识啊,尤其是看凡夫俗子的文章。

网友CZ:
对我太有帮助了!!我将收藏起来,慢慢消化!!!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DA(2006-06-04):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DB(2006-08-18):
各位老大啊。小弟有个很基本的问题请教一下啊。现在有一台7.5千瓦的普通电机。现在需要用一台伺服电机来替换。请问的最小用多大的才能替换而不影响效果。当然用7.5千瓦的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成本可能高一些。如果要用小一点的该用多少的那。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CO:
"请问的最小用多大的才能替换而不影响效果"
这个,目前是什么效果?

网友DC:
要有一门工控比较学。有必要有必要!

网友DD:
看了不顶,良心过不去.

网友:
伺服和变频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变频一般都是开环控制,虽然现在也有带编码器反馈的,但是就控制功能和精度来说,伺服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伺服一般可以有三种控制方式,定位控制、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模式,带分辨率比较高的编码器,可以进行增量或者绝对位置控制。在数控和精确定位控制方面是无法用变频代替的!

网友DE(2009-04-20):
学习了,多谢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DF(2009-10-30):
虽然是老帖,现在看看还是蛮有劲的。

网友DG:
受益匪浅,不胜感激。

网友DH:
请问凡夫俗子,我想了解一下伺服控制器的通讯方式有CAN总线的吗?我也想在机床上做一个小的控制系统。也想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控制方式。请赐教。

网友DI:
前几天看了一个讲座,说的是三菱的伺服驱动器,给了邮一张伺服驱动器的主电路图,根据图纸,老师指出了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区别,伺服驱动器的主电跟与变频器是一致的,都是交直交的结构,而不同的是,伺服驱动器多了一个三环控制,还有内部假电机等部分。

网友DJ:
我今天把一台水泵用的132KW-6极的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由原来的软启动改为现在的变频器(深圳微能科技公司的WIN/VC的变频器)控制,输入的信号由电磁流量计输出的4-20MA来控制,(只要是由现场出口水阀门关大小来调节流量计的4-20MA 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平时不用水时变频器的频率是15HZ,每隔40分钟用一次水,这样变频器在15HZ下工作,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会发热,电机能长期这样工作吗?这样改的电机能使用吗?

网友DK:
我还记得刚看到一个贴子说变频电机可在0.1Hz--130Hz范围长期运行,
   普通电机可在: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网友DL:
这两种东西不是一个类型的没法对比    就像拿液晶电视和 早期的黑白电视一样  都是电视机 也都能看孩  但是看得效果就不一样对吧!!

伺服电机和变频也是一样  都是电机  但是效果不一样

在说几句啊!!  题目是 伺服和变频的区别  怎么大家都吧直流电机也扯进来了    就直流电机相对这2者而言  谁也比不上它!

网友DM(2010-02-13):
      通过学习上面的知识后,我总的一个感觉是:各位可以说都是变频器和伺服糸统方面的应用专家了,我基本赞成各位的看法和观点。但是,可能由于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接触到的变频器和伺服控制糸统的厂家不同、应用领域不同等,所以,对变频器和伺服糸统的的认识不是很统一,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大家可以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故我愿意将我对变频器和伺服控制糸统的初浅认识写出来与大家一起交流,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应用领域的区别:变频器主要应用在流程工业过程中,如:化工;石化,制药;电厂等工业领域中对电机实现自动调速控制,如果不配备反馈测量仪表(压力;流量;温度;液位变送器等)可对电机进行开环的速度控制;位置控制等,从而达到控制压力;流量;温度,液位等参数的作用,但这种开环控制的效果很差;参数波动很大,通常难以稳定;如果在控制回路中配备上外部测量仪表,可对压力;流量;温度;液位等参数进行完全满足流程工业精度需要的自动控制(即:闭环控制);如果在控制回路中与DCS;PLC和其它工业控制计算机配套,还可以实现外给定远程及复杂控制;伺服系统主要应用在机械行业、数控行业等。如电动调节阀中通过伺服系统,控制可逆电机的转动,从而达到改变阀杆位移,最终达到控制阀门任意开度(开和关)的目的;在数控行业中,利用伺服系统,可以实现对各种各样的机械零件的加工和制造过程进行自动控制;。伺服系统如果与DCS,PLC和专用工业控制计算机等配套还可以更好地实现机械加工和制造过程中的非线性特性的工业自动化控制。

2 。转动方向的区别:变频器只能控制电机单向转动:正常情况下一般都是顺时针转动;如果需要控制电机反向转动,则订货时必须给厂家说明选择适合的变频器,或者要通过改变电机接线等方法实现,即使这样它也只能单向转动;伺服系统则不同,伺服系统可以实时地控制同步电机或可逆电机,根据工作需要进行顺时针转动或者反时针转动。

3 结构上的区别:变频器主要由可控硅驱动电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组成;在它的组成系统中不包括电机部分和编码器等;它虽然也有反馈电路(如,电压反馈;电流反馈;速度反馈等)但它是通过自身的反馈电路将本身的输出电压,电流和代表速度的对应信号反馈(即使在电机上配套上相应的速度测量传感器也不能达到最佳的速度控制效果,因为变频器,电机和速度传感器不是一个厂家生产配套,性能可能达不到理想的统一。 )在自身相应的输入端与设定值(本机或远程)进行比较后产生相对应的控制输出,从而控制电机转动,这样对于变频器和电机构成的控制回路来说还是开环的;而伺服系统则不同,它由伺服控制电路,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等组成,它们三者结合已经完全构成了一个闭环的自动控制回路(系统),再加上,三者的性能是同一厂家生产,安装,联动调试,编码器也是非常先进的三相编码器等,另外,出厂时又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性能检测,合格后出厂。这就注定造成伺服控制糸统在性能及功能上的优势所在。

网友DN(2010-04-29):
变频器差三个环: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网友DO:
引用 网友DH:
关于请问网友AE,我想了解一下伺服控制器的通讯方式有CAN总线的吗?我也想在机床上做一个小的控制系统。也想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控制方式。请赐教。

欧系伺服驱动器通讯方式有CAN总线或者 PROFIBUS-DP,CAN总线在浙江企业用于上百轴联动已有先例,可关注www.kinco.cn  kinco的总线产品

网友DP:
变频器只是一个电源而已,伺服则不然!

网友DQ(2010-12-11):
个人认为伺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只要执行装置能精确实时满足于控制器,都可以叫伺服系统。

网友DR(2011-03-23):
引用 网友B:
不过,高端闭环矢量变频器精度也能满足很多应用场合.大功率情况,例如100KW的电机,用伺服就太贵了.用变频器上的编码器信号反馈到上端的运动控制器,也可实现(位置)闭环控制.尽管动态性能变频器比不上伺服,但稳态精度也不差.和伺服一样,取决于连接系统的机械特性和编码器分辨率.

网友DS:
引用 网友R:
关于其实各位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伺服电机都是同步电机,其转子转速就是电机的实际转速,不存在速度差,而变频器控制对象是异步电机,其实际转速跟转子转速存在着转差,所以它本身电机在速度就不是很稳定

据我所知,LYQ所说的“伺服电机都是同步电机”其实不全面,我国早已攻克了用伺服控制算法对异步伺服电机实现精确伺服控制的难题,现在交流异步伺服电机早已经普遍得到应用,除了能满足同步伺服应用场合外还能用于同步伺服不能满足的场合,研制类似产品也不少了,如国外的科比,国内的时光科技等。

网友DT:
异步伺服做的最好的是AMK

国内做异步伺服的至少还有超同步和凯奇数控

网友DU:
步进电机呢,是通过控制脉冲的个数控制转动角度的,一个脉冲对应一个步距角。 设备需要:供电电源(所需电压由驱动器参数给出),一个脉冲发生器(现在多半是用板块),一个步进电机,一个驱动器(驱动器设定步距角角度,如设定步距角为0.45°,这时,给一个脉冲,电机走0.45°)。 工作流程:步进电机工作一般需要两个脉冲:信号脉冲和方向脉冲。 信号脉冲:电脑控制脉冲发生卡(或者直接买脉冲发生器),选择合适的脉冲频率和个数,传输给驱动器,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一个脉冲对应一个步距角。 方向脉冲:其电机转动方向由方向脉冲的高低电平控制(也可由脉冲发生卡实现)。
伺服电机呢,是通过控制脉冲时间的长短控制转动角度的。 设备:供电电源,一个开关(继电器开关或继电器板卡),一个伺服电机。 工作流程:其实就是一个电源连接开关,再连接伺服电机。 当开关闭合,伺服电机两端接高电平,就开始工作。开关断开,伺服电机停止工作。 伺服电机的转速与电源电压大小有关。例如一个伺服电机12V时120n/min,那么开关闭合10s钟,就转20转;而它在24V时也许能达到240n/min,这时开关闭合10s,电机转40转。 其电机的转动方向由电机电源方向实现,更换电源的正负级,就能改变电机转动方向。
二者相比: 步进电机:如果需要的扭矩比步进电机的堵转扭矩小很多,那么,步进电机一般不会出现丢步现象,方便控制。 伺服电机:低端伺服电机转速不精确。但是高端伺服电机(国外进口的)转速还是很精确的,并且其最大转速相比同尺寸同价位的步进电机,能更高一些。

网友DU:
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要进行无级调速)。但伺服将电流环速度环或者位置环都闭合进行控制,这是很大的区别。除此外,伺服电机的构造与普通电机是有区别的,要满足快速响应和准确定位。现在市面上流通的交流伺服电机多为永磁同步交流伺服,但这种电机受工艺限制,很难做到很大的功率,十几KW以上的同步伺服价格及其昂贵,这样在现场应用允许的情况下多采用交流异步伺服,这时很多驱动器就是高端变频器,带编码器反馈闭环控制。所谓伺服就是要满足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只要满足就不存在伺服变频之争

网友DV(2011-05-07):
真的是太好了,学习了好多东西啊!

网友DW(2011-08-22):
变频器有个特点就是带负载时停下来时会有很大的反馈电流,变频器一般有个停止时间选择,所以即使你停的指令已经发出去了,但是它仍然要转一会,伺服就是发出停止指令,马上就停下来了,变频器为了能达到这样的功能可以外接大的制动电阻。

网友DW:
引用 网友DJ:

我今天把一台水泵用的132KW-6极的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由原来的软启动改为现在的变频器(深圳微能科技公司的WIN/VC的变频器)控制,输入的信号由电磁流量计输出的4-20MA来控制,(只要是由现场出口水阀门关大小来调节流量计的4-20MA 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平时不用水时变频器的频率是15HZ,每隔40分钟用一次水,这样变频器在15HZ下工作,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会发热,电机能长期这样工作吗?这样改的电机能使用吗?

 询问下他们的技术人员该变频器是否有休眠功能,如果有就开休眠功能;这样它只是会再需要水的时候启动,不需要的时候就休眠,不运行;我记得英威腾的机器有休眠功能。

网友DX(2011-10-07):
我们部门现在正在和浙江大学合作开发100KW模块的伺服驱动器,感觉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DY(2015-07-23):
刚刚搞明白变频器,与之前熟悉的伺服相比,更适合于用在生产线上的无极调速,对位置没有过于精确地要求,控制指令也就是设定地址,启停,控制方向,额定速度输出百分比,变频器控制参数写入等,而伺服除了需要设定驱动器的控制参数外,需要控制脉冲输出,方向,以及计算实际控制位移(丝杠螺距等)和编码器分辨率的关系确定输出的脉冲数等等!

适用于对精确定位有要求的行业。对于新手,个人觉得先学变频器容易些。

网友DZ:
哈哈,讨论很精彩,受教了。

网友EA:
变频器一般就是速度环及电流环控制,只做速度控制。而伺服位置控制最大的区别最外环是位置环,与速度控制比较多了一个环。编码器的作用变频器只反馈速度信号,伺服控制编码器反馈有两个作用:编码器信号分解为速度反馈作用于速度环和位置反馈作用于位置环,一旦使能而没给于移动信号,伺服电机停止在原来位置不产生电机轴的旋转,而只是在原位定位,它是有转矩产生的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所以他能有多重控制方式:定位控制、张力控制、速度控制等等!而一般的变频器只能作速度控制。

网友EB:
各有千秋,看行业应用,再看成本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