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与普通的电机的区别和使用方法?

楼主(2004-04-07):
我是个控制方面的外行。现在作个设备,其中用到控制方面的东西。 我要实现用电脑控制一个直线运动,大概30秒内运动几个厘米,而且负荷是逐渐增加的, 大概从零增加到500公斤力。请问怎么实现啊? 我现在地想法是用一个数模转换器,控制继电器,然后由继电器控制电机。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请大家指教。怎么使用伺服电机电机我可一窍不通。也请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负荷不断增加,所以请问用什么样的电动机合适啊? 谢谢,谢谢了。 QQ:43006870

网友A:
你的问题不太难。时光科技的伺服控制器非常适合低速、平稳、大力矩方面的工作。而且基频以下可以保持3倍过载。有兴趣可以交流以下,我的邮箱:chuweizhong@hotmail.com

网友:
继电器控制普通电机恐怕不适合你所描述的工作。可以使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 具体的伺服电机控制的方法参考本论坛的相关帖子。

网友B:
用液压缸或许会好一点,用电动缸也行。

网友C:
可以用速度/力矩双控制口的伺服系统来实现,你说的力从零增加到500KG,是不是弹簧啊?总之只要知道力的变化规律就好,你可以这样做:速度控制为基础,在力矩口上增加正比与负载力矩变化的力矩设定信号(前馈),可使速度控制更加稳定。至于位控,在此基础上就简单了。 具体,我的电话:0773-5855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