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4-04-07):
惠丰HF-G7-3R7T3变频器参数不能设置,手头又没说明书。请各位师付帮忙、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有个参数起保护了,不给写.找到那个参数改回来就行了.

楼主:
F0-F99我都试了几遍了,没有一个参数可以写的。会不会是CPU有问题?谢谢!

楼主:
此机如何出厂设定?请师傅帮忙

楼主:
是如何愎复出厂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