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

楼主(2004-04-07):
请教各位大侠!在变频器得输出侧是否可以用频率表检测变频器得输出频率?用什么仪器检测比较合适?

楼主:
用有带有测频率的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A:
变频器都有频率显示!检测变频器得输出频率不是画蛇添足吗?

楼主:
对了,变频器的输出波形谐波含量太大,不适合用仪表测量。你要是需要外部显示可以直接用模拟量输出端子带频率表啊

楼主:
基频以下是恒转矩特性,我是想对用U/f控制特性得变频器实测电压、频率、电流、转速、转矩等参数量,以找到实测得恒转矩U/f特性曲线,哪位大侠给提个建议?

网友B:
同意李惠锋的建议,我一向是这么用的 各位老师,我也有一事请教 通过变频器的频率能否计算出变频器所消耗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