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求助!

楼主(2004-04-07):
我现修理一台安川变频,为他人修过,可能模块坏,另外启动电阻也坏,现出现“SC”报警,可我更换所有驱动及检测光耦仍报警,断开CPU检测光耦PC817后正常,请问下一步怎么办???多谢了!!!!

网友A:
安川变频的型号???基本上是模块坏了。

网友B:
电容换一下

楼主:
有可能是有故障记录,需要故障清除吗??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连接模块呀,如果是,那就是正常的,连上模块就不会跳“SC”了,呵呵。因为我是专门修安川的。我的电话是0755-81580015

网友D:
TO爱好者: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是模块没装。

网友F:
可能模块还有问题!

网友G:
电流互感器可能有问题~换了带上模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