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04-04-07):
请教高人,我的变频器因为干扰而跳闸, 我想请教高人如果我把变频器的复位端短接是否有效!!!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最好是把干扰问题解决

网友B:
问题没有解决,复位端短接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A:
大部分变频器复位端短接,无法启动。技术工作还是实在点,治标还要治本。马虎不得

楼主:
你到是说出解决干扰问题的具体方法啊

网友A:
干扰的原因那么多,你不说现象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边大说一通你再回去大干一场最后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就在TMD的大骂。那不多冤枉啊,

网友A:
绝对不是骂人,只是顺口而已,请见谅

楼主:
现象是在启动过程中跳充电继电器故障,有时还跳逆变故障。一起来车就不跳了,不过运行一端时间也跳,运行时跳的少。望指教你不用解释你没骂我,你指教我后骂我我也愿意啊。我也接受啊!!愿听君骂!!!

网友C:
变频器型号?参数恢复出厂值试!

楼主:
吉那VSC-2000,我试过恢复出厂值了不管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有两种原因,1、变频器自身控制板故障。2、变频器受电磁辐射干扰。 你是新机还是旧机呢?假如是旧机(原来可以现在不行)那么看最近在附近有没有添一些如大功率电焊机或者一些大电容补偿柜感性容性负载,还有变频器自身内部外部的接地问题。变频器的输入端开关上是否有接触不良打火花的现象,一切都正常的话,那可以把变频器拿到其他地方去试试看。 新机的话建议在检查完接地后加个输入电抗器。最好整个控制柜要良好的接地。可以起到屏蔽的效果。还有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开关上是否有接触不良打火花的现象,

楼主:
谢了!!!我去逝世

楼主:
我去试试啊,特此公正

网友D:
我知道VACON变频器通过调低6。2组参数(开关频率)就可降低对PLC的干扰,我想请教各位谁知道ABB的变频器在这方面有什么办法没?或者有没有什么参数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