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土问

楼主(2004-04-07):
步进电机有个矩频特性,多大的频率对应多大的力矩,另一方面频率又跟转速联系在一起,比如对于0.36步距角的步进电机,要达到600转/分的转速,要输入10KHZ 的脉冲,但是如果我用细分驱动的话,比如我是10细分,这时要达到600转/分的话要输入脉冲100KHZ。 但是步进电机最多也不能超过20KHZ。我的这个理解对吗 ? 还是步进电机的转速是定的,具体对应的脉冲频率只要看驱动器就可以了,上面的例子如果驱动器能接受100KHZ的脉冲,则步进电机输出的就是600转/分,我这个理解对吗 ?

网友A:
步进电机矩频特性中对频率是有要求的,如果启动频率过高会引起电机失步的。像20KHZ或10KHZ,一般步进电机很难达到。你对细分好像理解有错误,细分主要是驱动器来控制的通过电流细分的。

楼主:
看来如果用细分驱动的话,驱动器接受的脉冲和步进电机能接受的脉冲频率是由区别的,比如步进电机最高10KHZ,对应步进电机600转/分,但是如果用100细分的驱动的话,输入10KHZ的脉冲只有6转/分了,那不是步进电机最高只能是6了? 另外我觉得对细分不是很了解,比如细分真的能提高精度吗 ? 如果细分分的很高,那用来定位的话,不是可以做的比伺服更高的精度? 望能指教 谢谢

网友B:
实际上是这样的: 1.细分是把原来的每个整步分成多个小步,所以你10细分后电机是可以100K运行的。(在驱动器最高频率允许的情况下一般是200K) 2。细分的精度不算高,其作用一般是使运行平稳。

网友C:
急!!! 请教:计算电机轴径1.5mm 上面套一个直径10cm 、质量50g左右质量均匀分布的圆盘(与轴同心),所需转矩的计算方法。 各位高手请指教! 谢谢!! 刘一名

网友D(2008-05-13):
to 刘一鸣:力距=转动惯量*角加速度。你给的条件还缺加速度。你可以自己算算,留些余量,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E(2008-07-23):
转速(rpm)=脉冲频率(Hz)/每转步数*60,每转步数=每转基本步数*细分数,按这个换算就没问题了;“步进电机最多也不能超过20KHZ”,这个说法不太好理解,驱动器细分后能接收的脉冲频率就高很多倍,一般我们驱动器的高速光耦最大响应频率为2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