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点数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4-04-07):
求助:点数是什么意思啊,我用组态王,如果用完了该怎么办,每款的点数是不是不同啊,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点数就是你可以定义的变量个数,点数越高价钱越高。根据你的工程选择你的点数。

楼主:
谢谢岁月流金

网友B(2008-03-25):
用组态王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C:
点数,就是钱数,点数越多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