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怪问题

楼主(2004-04-07):
佳灵jp6c-9 11kw,拔掉风机线运行正常,插上风机线无显示无输出。查不出问题。

网友A:
风机短路,更换风机。。

网友B:
建议换风扇吧,1。风扇短路,2。风扇的外壳接地了

网友C:
风机可能没有坏,有可能是主控板上的电源的问题,我遇到过,同样的现象,有一个二极管坏了。换上即可。

网友C:
具体可以联系我 杜工 013573194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