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T400的麻烦问题!

楼主(2004-04-07):
各位大虾好 我们单位用了一块西门子的的T400工艺板用作轧机上下辊的负荷平衡的调节,现在我们新来了块T400,是备件,我换上新的后那上面的三个灯正常闪烁,就直接dowload程序,程序是用西门子的CFC做的,在下载完程序后,提示要restart,我restart后没有反应了,那三个灯也熄了,现在怎么搞都不行了,后来只有一个红灯快闪,不能在线,也和CBP板断了通信,也不能重新下载程序了(提示CPU没有响应),是怎么回事啊,T400还需要下装硬件组态吗?但是那个下载的图标始终是灰色的,不能下载硬件组态。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对它进行重新初始化清掉里面的程序吗?现在我感觉它好象已经死了一样 谁能帮助我,谢谢了

网友A(2008-04-27):
我遇到情况和你差不多啊,不过是在下载程序的过程中断电造成的

网友B:
我刚接触T400可以联络下吗? qq 35937148

网友C(2008-07-07):
T400硬件组态是和程序一起下载下去的,不需要也不能另外下载,可以使用下载空白程序来清空已有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400硬件组态是和程序一起下载下去的,不需要也不能另外下载,可以使用下载空白程序来清空已有程序.

另外,T400下载程序后是要重新上电运行的。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也不通告,经验也不分享啊

网友E(2010-01-08):
T400有带软件的工艺板和裸板之分,两者相差10000多,CFC程序一般都在板子里面的,我估计你给清除掉了,现在就只能当裸板来使用了,据朋友讲,光买软件就要60000多呀。切忌,千万不要随便去尝试下载你的所谓的程序!!

网友F(2010-11-04):
应该是通讯程序没有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