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磁阀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4-04-07):
小弟想请教一下关于电磁阀方面的知识,请各位高手大哥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2008-08-27):
求助关于电磁阀的知识

网友B:
不锈钢电磁阀
  • 产品型号:JO11SA
  • JO11SA电磁阀是自动控制系统中常见的管路开关元件,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食品、造船、医疗、环保及其他各工业部门的管路装置中,完成系统中气体、蒸汽、液体、油类(≤4°E)等各种介质的自动控制,实现节能和程序控制的自动化。
    结构特点
    直动式结构
    本阀不受蒸汽冷凝水影响
    主阀芯采用特种材料,耐磨损
    阀芯利用流体润滑作用,减少磨损
  • 工作介质
    蒸汽、空气、水、油(粘度≤4°E)
    介质温度
    ≤155℃
    公称压力
    1.0MPa
    工作压差
    0-1.0MPa
    0.01-1.0MPa
    电源电压
    AC:380 220 36 DC:24;110
    公称通径(mm)
    功 耗(VA)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