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高速采集开关量

楼主(2004-04-08):
最近要做一个系统,测试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以前用单片机做,现在想用采集卡完成。需要在100毫秒以内采集继电器触点的状态,采样频率必须达到1M。以前用采集卡,只有A/D有DMA功能,不知道数字I/O通道是否也有此功能。请各位推荐一种采集卡满足上述要求。

网友A:
凌华的高速I/O卡PCI-7300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最高80MB/s的采样速率,支持总线主控DMA,详情请登陆凌华网站www.adlinkchina.com.cn进行查询。

网友B:
研华的PCI-1755,高速32DIO卡,支持SCATTRER/GATHER DMA。80M BYTE/SEC传送速度。详细请登陆研华网站www.advantech.com.cn或致电800 810 0345咨询。

网友C:
如有需要 欢迎致电010-62557536-15 敬请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