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助

楼主(2004-04-08):
各位高手,我用wincc组态的图形总有两个对象在运行或第二次打开时为未知对象,请问是软件问题还是什么问题阿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未知对象的情况只出现在控件上。请各位指点。

网友B:
你用的是WinCC亚洲版,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我把运行语言和开发时的语言均用英语,就不再出现此问题了.

网友C:
WINCC所说的使对象高亮度什么意思呢,如何实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