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分
哦,哈哈

楼主(2004-04-08):
向大家请教一下有关步进电机细分的问题:两相和三相步进电机可采用正弦波的驱动方式,而对于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一般应采取什么方式?

网友A:
还是正弦

哦,哈哈

网友:
那和两相三相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B(2008-10-07):
q 我有个步进,说16细分,请问下,那它多少精度,或者说,一个脉冲走多少度

网友C:
"请问下,那它多少精度,或者说,一个脉冲走多少度 "

"或者说"前后两个概念有本质区别.对于前一个,与细分关系不大.对于后一个,如果是普通两相电机的话,是1.8/16

网友D:
精度和名义分辨率毕竟是不同的概念,细分后获得的只是名义分辨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