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紧急求助!!!!

楼主(2004-04-08):
那位朋友有串口监测的程序,我是指在其他程序打开串口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监测串口收发的数据,那位有这样的程序啊?请告诉我,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可到网上下载串口调试助手,连接方式如下图
A和COM1之间接线 A COM2 TX RX GND GND B和COM2之间接线 b COM1 TX RX GND GND A和B之间保持原来的连接方式 用串口调试助手分别打开COM1和COM2 A发出数据COM2

网友:
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