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资料
谁有“蒸气锅炉变频恒压补水”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4-04-08):
谁有“蒸气锅炉变频恒压补水”这方面的资料。。。 请大家帮个忙,,谢谢。。。。

网友A:
用abb400一台变频带3台水泵,和热水锅炉无太大区别,参数调节是注意工频电机启动的频率,防止系统震荡,本人已有应用案例,运转3年无故障,电路设计参考400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