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大陆!!

楼主(2004-04-08):
在给注塑机作变频节能改造时逼到一个新问题,当把注塑机压力、流量信号与变频器连接后发生严重的温度干扰,而且相邻的几台机器也出现干扰现象,并发生自动停机。当把信号线与变频器开路后机器一切正常,当发生干扰时变频器是处于傍路状态,并没有给变频器通任何电源。请各位大虾帮忙解释这一怪象!

网友A:
新手发现老大陆!!! 屏蔽、磁环、隔离、接地。还不行,换变频器。

网友B:
还有造成同一电网下的注塑机温度都下降是吧,这个问题我也没解决.而且变频器边电都没上,只是把电流信号接到变频器里而已,哪位大侠知道请指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