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触摸屏与三菱FX2N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4-04-08):
PWS:SW6 OFF,其余ON;DATA:7;校验:偶;STOP:1; 波特率:9600 ;COM:COM2 PWS与ADP里的设定相同 连线: PWS--25pin PLC 8pin 14--------------2 15--------------1 16--------------7 17---!-----------4 21---! 结果PWS显示通讯异常,求助,请哪位前辈指点! 多谢!

网友A:
一般除了COM口之外,其它都用默认值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在哪个城市?我对HITECH触摸屏与三菱FX2N PLC通讯有多个工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