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300的模块SM331的情况

楼主(2004-04-08):
SM331根据说明,一个模块可以同时有二线制和四线制的信号,在现场使用中,一般情况下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但个别模块出现了一些故障,具体情况如下:前6个通道为二线制信号,后2个通道为四线制,只接前6个通道时,一切正常,当接入一个四线制信号时(E+H的电导率仪),整个模块的信号均为100%;后加入隔离器,出现另一种情况,其它通道正常,本通道为100%,测量电流,电流是正常的输入信号;请各位遇到过此情况的高手给予说明,谢谢。

网友A:
屏蔽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