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如何查看自己发表的文章及他人的恢复啊?

楼主(2004-04-08):
请教:在测轴类零件的最大弯曲量时,用均布的五个位移传感器测径向跳动值,轴类零件用步进电机旋转一周,每个传感器采集八个点的数据,然后根据最小二乘法算出每个传感器处的最大弯曲量,再找出五的最大弯曲量中最大的一个并确定它的位置和角度,控制压头下压进行校直。用VC++的MFC编程,采集时用软件方式,不是DMA和中断方式。如何编程实现这个过程呢???用毫秒定时器采集??再取其中的八个点?有这方面程序的请给我发一份,谢谢!!!我原来是学机械的,现在要搞编程和数据采集与控制,希望各位大哥多加关照!

网友A:
看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类型选择数据采集卡。 数据采集卡都带VC++驱动,调用驱动函数就可以完成数据采集。 毫秒级定时可以用定时器卡实现。 你可以咨询一下数据采集卡厂家的技术人员,请他们给你提方案&选型。

楼主:
我已经能够采集到数据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先存到磁盘文件吗?再处理吗?就是给步进电机每发多少个脉冲,让它转一定的角度,就采集一次数据,接着处理吗?我用的是研华的采集卡,本来想用DMA采集,可带的例子运行不起来,就用软件方式采集,里面没有设计到步进率和转换点数,也不知道如何存数据到磁盘文件。请各位高手多加指点。谢谢!

网友B:
在VC环境下,可以使用fwrite将以查询方式采集到的数据写文件(采集点数要求已知),处理数据时可以用fread将数据从文件中取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