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环

楼主(2004-04-08):
还请问问各位用过磁环的高手,磁环接在变频器输入侧时,是三相三根线每根线一个磁环,还是三根线同时绕在一个磁环里,谢谢!还有,磁环哪种场所有卖啊?

网友A:
三根线同时绕在一个磁环里,深圳的赛格就有卖。

网友B:
一个磁环同方向同圈数!

楼主:
请问一般绕几圈啊?

网友C:
2圈以上,

网友A:
一般饶3圈就可以了!

网友D(2006-03-09):
请问95的电缆怎么饶3圈?
再说效果如何还不知道?

网友E:
三根线同时绕在一个磁环里,也可以穿多个磁环。线粗的我们一般就直接穿过,采用多加磁环的方式。

网友F(2009-02-19):
高频磁环厂家直销规格有从6*3*2,6*3*3,9*5*3,10*6*5,20*10*10,到68*44*25等规格,电话13632868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