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功率?

楼主(2004-04-08):
本人有一个单相风机马达,铭牌已经被人撕掉, 请问:如何才能知道马达的功率? 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带电运行看电流啊。在查线圈阻值

网友A:
可以找带电机自动适配的变频器做一次自动适配即可得到所有参数 例如:DANFOSS/ABB的都可以

网友A:
拜托,人家是单相风机啊

楼主:
TO:LI Sir 马达(带电容的)是墨西哥的,墨西哥电压是220V 60Hz; 马达带电运行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定子电流。 然后再查定子线圈阻值和转子线圈阻值,这样好象行不通。 请指点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