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问题(wincc)

楼主(2004-04-08):
设置启动参数时,选择标签纪录运行系统时; 但在激活时,到tag logging runtime 就激活不下去了,我用的是demo ,那位大哥可以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感激涕零!!!

网友A:
在WINCC资源管理器里,计算机属性里把变量记录选上,你可能只选择了图形界面,默认是这样的。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只要报警记录一开就这样 真是烦恼,不知道哪个大哥回,赐教一下吧! qq6924671 xiaohan1123@etang.com

网友A:
还有就是运行语言的选择

网友C(2004-05-13):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如果上述大侠提的办法不能解决,可能是少装了一个授权,如果变量是在MPI连接上建立的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如果在其他驱动连接上建立的变量可能缺驱动

网友D:
你的机器上装step7之类的软件了吗,如果装了,在那个安装光盘上再找一下,有一个小的安装程序,是用来连接wincc变量的,文件名我忘记了,把这个文件安装上就可以用了。这是我的解决方法,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E:
装上STEP7盘中的WINCCHotFix补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