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 2n plc 读写

楼主(2004-04-08):
我使用的是FX2N PLC ,在读取内部程序的时候,要求输入keyword,可我之前没有设置什么keyword,我怎样才能读出PLC里面的程序呢???

网友A:
你的程序被设置了密码! 没有密码就不能读出程序! 程序是你自己编写的话,把PLC的程序删除!重新输入程序就OK! 否则只能先解密才能读出程序!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我去试试看。希望以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