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get clsid from remote server by opcenum?

楼主(2004-04-08):
hi,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在OPCClient程序中利用OPCEnum获取远程OPCServer的CLSID,创建一个浏览器对象没问题,通过该对象获取IOPCServerList接口也没问题,但是,当使用hr=IOPCServerList->CLSIDFromProgID(ProgID,&Clsid);最终读取Server的CLSID时,hr值显示拒绝访问,请问问题出在何处?请不吝赐教,急 急 急 谢谢!st_jh@163.com

网友A:
注意DCOM的权限。

楼主:
SmartOPC你好: 恐怕不是权限的问题,因为同样的DCOM的权限设置,使用其他第三方的OPCClient都可以联接到远程OPCServer,而我的程序确做不到,能不能告诉我是否在程序中还有其他的接口或函数操作权限。谢谢!

网友B:
OPCEnum.exe是opc基金会提供的单独的一个DCOM组件,它的作用是枚举客户机上OPCServer,“第三方的OPCClient都可以联接到远程OPCServer”并不能说明第三方的OPCClient也可以和OPCEnum.exe连接。根据我的经验,在本地和远程计算机DCOM都需要配置OPCEnum。 另外,OPCEnum的功能完全可以由IID_ICatInformation接口代替,这样就不用OPCEnum这个组件了,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runhorse你好: 恐怕不能完全替代,比如,当已知ProgID而需要获取远程机器上的相应CLSID时,ICatInformation接口不能完全替代OPCEnum的作用。布知上述说法是否正确,请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