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热电偶温度,3-4米距离,送到计算机里面,怎样成本最低?

楼主(2004-04-08):
谢谢大家

网友A:
选用485总线的热电偶模块。

楼主:
用研华或凌华的热电偶模块和国产模块大概每路是多少钱。谢谢!

网友A:
研华或凌华标准热电偶模块可进行8路信号采集,价格请电话咨询。

网友B:
需要什么具体型号的产品可来电咨询; 010-62557536-15 敬请垂询!

网友C:
能不能选用前端传感器加板卡的方式,板卡设备很便宜的。精度也很高。

网友D:
你可以用模块,例如: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