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4-04-08):
我现在在自学组太王,遇到一个问题,在组太王定义变量时,要选择寄存器,如ADO.FIL5.G1(数据采集卡选用的是PCL818L) 这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ADdd[.FxLxx][.Gxxx]中的 dd为通道号,用两位十进制数表示。例如,AD01或AD1均可表示第1通道的模拟量输入;[ ]中的内容为可选项,例如,AD01.F3L5, AD01.F3L5.G1;Fx,表示滤波方式,x取值范围为0 ~ 3,用户选择此项可以消除A/D转换中的噪音。Lxx,表示平滑时所保存的前几次采样值的个数, x取值范围为5 ~ 20 Gxxx,表示板卡实际所取的增益值。 看看帮助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谢谢“岁月流金” 以后有问题还请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