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李老师

楼主(2004-04-08):
请教李老师!我有一台华为TD2000变频器是通用的,把它改成恒压的,外接一只压力变送器(4…20mA)其他参数也改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每次启动时都要旋一下设定电位器,否则频率就是0HZ.旋过以后一切正常.

网友A:
最低输出频率调高一点!你现在设多少?

网友B:
华为有“类比输入频率偏压的设置”吗。

网友C:
这是PID功能没有调好的症状,把响应时间延长或缩短,调试是这样,应用中会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