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

楼主(2004-04-08):
各位见笑了: 打扰您们我非常抱歉,小弟我刚工作还不到十天,老板就要我用一台变频器控制电机 ,实在无从着手想请教你们,我不想就这样失业。 被控电机是杭州先锋生产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表称功率2.2KW,表称电流5.16A,恒转矩频 率范围5-50HZ,恒功率范围50-100HZ,现在我手头上有台安的N2-203-H的变频器,我现在 还需要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请赐教。 看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好像还要所谓的无熔线断路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变频 器的输入端L1,L2,L3;并标有220V.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室电就行,L2上还系有纸片(上写Adju st Fn30(V)/Fn123(HZ)to conform to your power source)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特别是Fn 代表什么,它的输出端端口T1,T2,T3,是不是直接接电机的U1,V1,W1就行了。我连线后在面板 上还要设置那些参数,请示下。 我只有电机和变频器,(无熔线断路器还没有,是否需要买)所用电线有哪些要求, 变频器和电机是否都需接地,接地电阻是多少,怎样接,请示下。 我问的问题有点多,耽误您的时间抱歉,我大专刚毕业,找份工作不容易, 请前辈救救小弟。谢谢

网友A:
不如打个电话聊聊:020-8828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