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急救

楼主(2004-04-08):
高手们: 小弟我380伏的三相电压通过熔断器输入台安的N2-203H的变频器,输出通过熔断器连入三相异步电动机,通电后,电机没有任何动静,请问为什么?变频器的L1,L2,L3。T1,T2,T3.分别连到三相中的哪一相(U.V.W) 通电后,FWD闪,VOLT亮,显示-OU-.断电后,过几秒钟,显示220伏,依然FWD闪,VOLT亮,再过几秒,显示05.00秒,FWD闪,HZ/PRM亮,VOLT灭,最后显示-LU-,FWD闪,HZ/PRM亮。在这过程中CHARGE始终亮。我现在应该做什么,设置哪些参数,怎样设(说明书中说FnXX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显示屏没有数字键该怎样设参数。谢谢

网友A:
OU是过压故障,台安N2-203是220V、2。2KW的。怎能接380V电源呢?变频器没炸,说明此机质量不错哦。

网友B:
此机已烧坏. 13068813721

楼主:
没坏,我现在已使电机转动,但我不知道恒转距,恒功率的区别,特别是哪些参数有区别?要显示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怎么办,它显示的转速,线速度是指那个的,是不是理论值

网友C:
,.~~!我们主要做台安变频器,。~! 请问你在什么位置,。~!》《 可以打我公司电话~: 027-87660347 翟九浩 联系

网友D:
台安的确在这个方面做的很好,不过你好像是不会调节参数吧! L1、L2、L3是3相电输入,接3相220V电;接2相220也行,就接L1、L2;T1、T2、T3是3相电输出,接到电机的3个输入端子就行了! “通电后,FWD闪(正转待机状态),VOLT亮,显示-OU-.断电后,过几秒钟,显示220伏,依然FWD闪(正转待机状态),VOLT亮,再过几秒,显示05.00秒(面板控制,上下键设定频率)”算了,你发E-MAIL给我,我告诉你怎么调吧!

网友E(2017-09-21):
引用 网友C:
,.~~!我们主要做台安变频器,。~! 请问你在什么位置,。~!》《 可以打我公司电话~: 027-87660347 翟九浩 联系

翟工好啊,记得我们吃过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