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用什么指令

楼主(2004-04-09):
比如有二个数,3和5,用什么指令比较这两个数的大小啊,比较的结果怎么输出?

网友A:
可用CMP指令啊!假如有两个数A与B作比较:   CMP    KA    KB    M0   就有这样的输出结果:     当B<A时:M0=ON     当B=A时:M1=ON     当B>A时:M2=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