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什么是VBA

楼主(2004-04-09):
请问打开.rec文件需要的VBA是什么东西啊,一种软件,请指教.

网友: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rac是什么文件,但是我知道vba是面向对象的一类编成软件,如office里的excel和word 都有在工具栏里,你可以找找看.我学的是excel里的vba.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那sql数据库是什么啊,使系统自带的还是需要安装的软件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