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求教

楼主(2004-04-09):
各位老师,我用N2-203H变频器,如果想5-100HZ的频率控制,请问Fn_11设置为0,是不是频率就是Fn_25所设值,要改变频率,是不是就要重新设,还有Keypad和VR是什么意思,好像只有上下键,FREQ.SET是用来设置什么的,Fn的参数号怎样选择,谢谢(问题很低级,希望各位能赐教)

网友A:
频率就是Fn_25所设值,要改变频率,就要重新设或面板上升下降键加回车,Keypad是操作面板,VR是端子

网友B:
你这个控频范围在工频以上,需要自定义一条V/F曲线。 Keypad是那个按键面板;VR是那个面板上的电位器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