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1N-60MR的输出继电器

楼主(2004-04-09):
各位DX; 我公司有几台FX1N-60MR的输出继电器坏了(原本型号RB104-DE DC24V-5A),请问各位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可以代替?哪里有卖?谢谢!

网友A:
你把其中一台上好的继电器拆下来换到其它几台上不就可以了吗? 同时容易坏的那几个输出点可能是电流过大或动作频率过高,应考虑加部接继电器!

网友B:
我如果是FX1N的继电器坏了,我有大量的此继电器可更换

楼主:
GDYF怎么联系?

网友A:
你在哪儿? 浙江的话可联系我!

楼主:
浙江永康

网友A:
可以联系我! 我这里有FX1N-60MR的输出继电器!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康育南路149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7600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zjzcmy@126.com TEL:0576-7237647 7576187 7241097 传真:0576-7241097 手机:13777650379 联系人: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