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数据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4-04-09):
刚刚开始接触iFix3,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请大虾们指点一二: 1)如何在画面上显示历史数据?我用电子书上的方法配置好了,并在一段时间内采集数据,可是显示历史数据总是显示“无数据”为什么? 2)如何读取一个特定时间段的所有数据并且显示数据时间? 3)使用VC++编程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可以直接回复我的邮箱culgua@163.com进行交流,万分感谢!!

网友A:
1)先历史定义,再用!

楼主:
我有定义过,而且在默认的路径下面也多了 相应的文件04040908.H04,大小为6k左右吧 可是显示还是无数据啊

网友B:
这里说不清,给个邮箱,把拷屏发给你,自己看吧

楼主:
太好了,我的邮箱是 culgua@163.com 谢谢!!

网友C:
你是否在任务控制中启动了历史采集

楼主:
启动了。点击HTC启动后,有一个对话框要求可选命令,我没写 过了一段时间,超载显示增加了,不为0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请发至:CYQ5299@163.COM

网友E:
天堂鸟: 可否也能我发一份?

网友F(2004-07-26):
当然可以用VC++做的,你自己想做?》

网友G:
没那么复杂吧,建议你们去看看网上的一篇关于用excell实现报表的例子,取历史数据很简单的 至于显示,只要你连对了一定好用的啊

网友H:
我也想知道。用EXCEL实现报表的例子一运行就出现宏定义对话框,怎么处理? flyfire23@tom.com

网友I:
我也想知道 青发到niwq77·163.com

网友J:
也发一份给我好不好? zengjun3@163.com

网友K(2008-10-30):
百度收索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