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再去看看:马达功率?

楼主(2004-04-09):
(无正文)

网友A:
60HZ的电机在50HZ时使用,电流较大。同时单相电容异步电机的电机电流还受补偿电容容量大小的影响。只能用比较法来做了。先通电运行测电流。然后根据电流大小,判断一个大概功率。把这个马达的电容拆到其他大概相同功率的电机上运行测试电流。后比较。一般相同功率国内电机的电流是它的85%-90%左右。

楼主:
测量的时候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