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和lonworks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4-09):
小弟做的毕设题目是《集中供热分户计费系统》,网络方面使用的是lonworks。开始时用的是马老师那本书中自带的力控2.0,后来听说力控2.6增加了支持lonworks的功能,于是下载了一个2.62b。但是找不到这项功能,小弟是新手,请大家不要见笑,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在力控驱动FCS中有ECHELON,

网友B:
您现在可以用3.1版本来做了

网友C(2004-07-17):
力控3.1的lonworks驱动更新了,新版本具有下面的功能和特性: 1.只需要安装lonmaker即可使用;对lon环境的配置要求降低了; 2.力控自动搜寻本地创建的lonworks网络列表,并以树型控件展示用户选定网络的层次结构;用户组点时只需点击鼠标即可; 3.全面支持所有lonworks Device, Function block;凡是符合lonmark3.0以上标准的lon 设备都可以通过通过力控驱动直接访问; 4.采用消息机制进行通讯,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网络流量,加快了访问速度; 5.动态区分在线和不在线设备,避免对不在线设备存取时消耗cpu资源; 6.采用多线程编程,力控数据库读写和lns网络存取在两个独立的线程内,可以单独配置访问周期; 7.可以获取输出变量的实时值;这一点是Echelon DDe方式不具备的;

网友D:
好东西,欢迎大家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