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王老师

楼主(2004-04-09):
请帮帮我 王老师:您好 请教一个问题:一拖四,第一台泵7.5kw,第二台泵18.5kw,三18.5kw,四18.5kw.恒压供水(6.5kg/cm*cm)想实现从一到四增泵,从四到一退泵,在用水少的时候,保持一号泵用行的方式. 如何实现? 请指教. 老兵新手

网友A:
直接用一块供水基板然后配一台22KW变频器就可以的

网友B:
老兵新手,你的问题现在很容易解决,很多变频器厂商可以提供这种控制板,不过要另付费。另外,也有单独买这种控制器的,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然后下载资料看看。

楼主:
王老师: 谢谢您.我是第一次上网求教,谢谢您. 老兵新手 2004.04.12日

网友C:
完全按照老兵新说的工艺,很多的变频器厂商提供的控制板不能完成,循环控制的循环方法和要求不一样

网友D:
现在很多稍大一点的变频器公司都可以做,你上网搜一下,不要找系统集成的。就近找个变频器代理商就行,要正规厂家的。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0535-6121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