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VFD-M变频器

楼主(2004-04-09):
一台台达VFD-M 0.75KW变频器接上380V电源,显示4个很淡的8字,而且一闪一闪的。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A:
换电源板上的小电容.

楼主:
电源板上小电容25v 33uf己经换过,把开关电源其它负载也断开,也是一样。把17v的电压加到开关电源的UC2842上,显示正常,但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很烫。

网友B:
如果在DC46上加17V顯示正常,而加大電無顯示的話,一閃一閃說明開關電源有動作,但是一直震蕩不正常處於開-關-開-關的循環狀態,從而判斷很有可能是啟動電路有問題: 1.檢查DR76,DR75,DD2,DR4和DQ5,其中有可能不良, 2.若變壓啟發燙,有可能內部有局部短路現象,也有可能是2842B震盪頻率過高所致,DC46加17V時4腳應是21+_4.2KHZ的三角波. 若有其他問題:xiaohan.zhang@deltadg.com.cn

网友C:
把与10V电解电容连接的电感线圈短接,看故障是否解决.

网友D:
电源部分的电容全换!肯定行!

网友E(2005-04-06):
请教各位:台达VFD-M变频器 显示CF.3什么故障?

网友B:
你先判断出是驱动板还是控制板的问题吧,详情xiaohan0423@163.com

网友F:
CF.3拆下电检试一试

网友G:
cF.3     U current sensor error c.F3 W current sensor error

网友E:
(CF.3拆下电检试一试)不懂!是电流检测吗?

网友B:
把current sensor 即电路板上的DCS1,DCS2的O/P输出端与+-15V的地短路试一下就知到啦,测其电压时,一般接近0V,如果输出13V的话就是,4570(4560)挂了(运气好的话换一个就可以了,最多显示输出电流不太准,运气不好的话你就要调那三个电阻了,指调零飘和O/P输出,不过没条件的话不好调,还不如换一个),或霍尔OVER(就只有整个换掉,它用缓氧树脂封起来了) 交流交流 xiaohan0423@163.com

网友H:
交流马达驱动器内部线路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正常后重新开机。

网友F:
TO郎中: (CF.3拆下电检试一试)不懂!是电流检测吗? 是的

网友E:
谢谢各位,台达VFD-M以搞好!

网友F(2005-05-07):
最后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讲出来听听哦~

网友I(2010-08-05):
请教各位师傅:一台台达7.5KW变频器一开机显CF3.7,过一段时间关掉电源,再通电有时又正常,能肯定是电流传感器坏吗?哪有?三相做在一块的,前面修过1.5KW的也是这个故障,换了电流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J:
查看一下变频器的面板,是不是有接触不良或者某个芯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