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485-BD通信

楼主(2004-04-09):
现有三台FX1N的PLC和三块FX-485-BD组成N:N网络,请教各位高手应该如何接线,多谢各位

网友A:
查询三菱FX系列PLC通讯手册! N:N网络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你好,请把M51996型号16脚的功能图表发到我的邮箱 email:zeroone101001@163.com

网友C:
是呀,手册上有,要注意接成叉接式,上一次我就因为接错线而忙了好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