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制动 制动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4-04-09):
直流电机能耗制动 电机参数 75KkW 电枢 220V 360A 励磁 110v 360a 要求: 在电源故障时用能耗制动原理见下图:

楼主:
就是电机在断电时用电枢回路给励磁供电使电动机工作在并励发电状态下,请问那位高手赐教制动电阻的阻值及功率。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