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lon总线传输报文的速度

楼主(2004-04-09):
我是一个学生,目前正在做一个LonWorks网络列车监控系统,系统的基本原理是车厢上的微机将检测到的数据通过lon网传输到主站上显示,本设计要解决RS232与lon网络通讯问题,由于要传输的数据比较多(一次七个字节)故采用网络报文传输,同时由于成本问题决定自己开发网关,用单片机解决RS232与lon网络通讯问题。可实际的传输速度达不到列车上的一些要求,想问一下问题可能处在什么地方,可有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具体程序如下: #pragma enable_io_pullups #pragma app_buf_out_priority_count 0 #pragma net_buf_out_priority_count 0 #pragma receive_trans_count 15 #pragma num_domain_entries 1 #pragma num_addr_table_entries 3 #include <netmgmt.h> #include <msg_addr.h> #include <status.h> #define NODE_ID 2 #define BUF_SIZE 60 IO_0 input byte data_in; IO_0 output byte data_out; IO_8 output bit data_wr; IO_9 output bit data_rd; IO_10 input bit request_flag; unsigned short send_flag; unsigned short Receive_buf[BUF_SIZE]; unsigned short Receive_head=0; unsigned short Receive_tail=0; unsigned short Send_buf[BUF_SIZE]; unsigned short Send_head=0; unsigned short Send_tail=0; unsigned short Temp1_buf[BUF_SIZE]; unsigned short Temp1_total; unsigned short Temp2_buf[BUF_SIZE]; unsigned short Temp2_total; msg_tag bind_info (nonbind) TAG_OUT; priority when(msg_arrives) { for(int i=0;i<msg_in.len;i++) { Receive_buf[Receive_tail]=msg_in.data[i]; Receive_tail++; Receive_tail%=BUF_SIZE; } } priority when(io_in(request_flag)==0) { unsigned short data_temp; io_set_direction(data_in); io_out(data_rd,0); data_temp=io_in(data_in); io_out(data_rd,1); if(send_flag==1) send_flag=0; else { Send_buf[Send_tail]=data_temp; io_out(data_wr,1); Send_tail++; Send_tail%=BUF_SIZE; io_out(data_wr,0); } } when(1) { if(Receive_head != Receive_tail && send_flag==0) { io_set_direction(data_out); io_out(data_out,Receive_buf[Receive_head]); send_flag=1; io_out(data_wr,1); Receive_head++; Receive_head%=BUF_SIZE; io_out(data_wr,0); } if(Send_head != Send_tail) { Temp1_total=0; while(Send_head != Send_tail) { Temp1_buf[Temp1_total]=Send_buf[Send_head]; Temp1_total++; Send_head++; Send_head%=BUF_SIZE; } msg_out.tag=TAG_OUT; msg_out.code=0; memcpy(msg_out.data,Temp1_buf,Temp1_total); msg_out.dest_addr.bcast.type=BROADCAST; msg_out.dest_addr.bcast.domain=0; msg_out.dest_addr.bcast.subnet=0; msg_out.dest_addr.bcast.backlog=0; msg_out.dest_addr.bcast.rpt_timer=8; msg_out.dest_addr.bcast.retry=3; msg_out.dest_addr.bcast.tx_timer=6; msg_out.service=UNACKD; msg_send(); } } when(reset) { io_out(data_wr,0); io_out(data_rd,1); io_set_direction(data_out); io_out(data_out,0x03); } when(power_up) { domain_struct my_domain; my_domain=*(access_domain(0)); my_domain.len=0; my_domain.subnet=1; my_domain.node=NODE_ID; memset(my_domain.key,0xff,6); update_domain(&my_domain,0); }

网友A:
1、8位并行接口建议使用muxbus,你自己配出来的接口肯定有一些问题.其它的就得看你的软件协议的处理了。

网友B:
如果监测事件的更新频率过快, priority when 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注意芯片的响应时间. 通讯协议本身也可能会影响速度. 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