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4-04-09):
王老师: 注塑机经变频器节能改造后,达到了约40%左右的节电率。但是,存在一个问题,现在变频器运行时,对注塑机原温度会造成干扰。变频器的信号线(变频器接至注塑机的流量、压力信号是电流信号。采用普通电缆线,非屏蔽线。)是否会传输高频干扰信号给温度系统。该怎么处理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变频器的信号线会传输高频干扰信号给温度系统。但并不是唯一的干扰信号源。处理方法: 1、尽量采用金属外壳的变频器,并将外壳接地。 2、采用屏蔽电缆信号线,并将屏蔽层接地。尽量使屏蔽电缆信号线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缆远一些,并与其垂直走线。 3、将温度系统用一个金属壳套起来(仪表后部),穿线孔采用屏蔽层屏蔽,也有作用。 4、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缆也采用屏蔽电缆,并将屏蔽层接地。 上述可以一步一步的实验,直至消除干扰,一般不必全采用。如果上述无效,说明干扰严重,就需要加装输入或输出滤波器了。

楼主:
谢谢王老师,但是因为有些工厂,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中,只有零线而没有接地线。电气控制柜中,零线又接电气柜外壳,像这种我们变频器G端子应该接哪里?(没有专用接地端子)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我国的老企业多数采用TN-C配电系统,即外壳接零。但是如果出现了干扰问题,就需要改为TN-S配电系统,即另设一根PE线。如果是单机运行,如新添了一台变频器,并出现了干扰问题,一般是单独做一个接地极,该接地极的做法与零线接地的做法一样,这时,外壳接到这个接地极上,零线与外壳绝缘,在电源端接地。

网友B:
本公司为美国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C(2004-10-24):
王老师: 请问变频器的干扰是如何产生的,那儿有这方面的专著?

网友D:
变频器产生的干扰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种,主要是由于开关频率高引起的,如逆变侧的PWM工作方式引起的高次谐波。推荐看看《谐波抑制和无功功率补偿》王兆安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书后有参考目录,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