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4-04-09):
小弟是DCS领域的新手,建议大家把使用DCS系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方法都列出来,供大家学习,探讨,研究。。。。总之就是大家共同进步,不知各位前辈是否愿意将你们的经验分享?

楼主:
各位前辈是不愿分享了! ■300X系统接入HART仪表,仪表型号:罗斯蒙特3051系列,仪表数量:88台,信号88点。 要求:1)300X采集4-20毫安88点;2)HART协议仪表参与设备管理。该如何配置? 使用SP313卡采集4-20毫安信号,再增加SP351模块(HART和设备管理功能,具体参见SP351说明书和JX-300X选型)。 (TOP) ■300X系统与西门子S7-200实现通讯,是否可行? 可行,且已在多项工程案例中得到成功应用。利用S7-200的自由通信口(Freeport),用SP244卡可实现与S7-200的通讯。通讯可采用自定义协议或MODBUS协议。采用自定义协议,对方PLC中需程序实现按此协议的串行通讯;SP244卡中也需编写相应的的通讯程序。采用MODBUS协议,这样与SP244通信更简单,不过,MODBUS协议实现(S7-200)需用户编程S7-200(见S7-200说明书)。 (TOP) ■系统主控卡出现经常性故障灯闪烁,并重新起动,导致所有卡件通讯故障,经历数秒后一般能恢复正常。 故障原因为主控卡机笼供电电压过低,导致主控卡不能正常工作,电压上去后,主控卡恢复了正常工作。建议在系统所处电网供电电压波动较大时需采用UPS供电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TOP) ■SP313上某一信号点显示不正确 可能是卡件配电跳线的配置和实际的信号情况不相符合,请检查信号相应通道的配电跳线是否正确配置。 (TOP) ■SP316某一信号点显示不准 可能是调换了模块却未修改组态中的量程(即更换了现场仪表类型却末修改相应I/O点的组态)。 (TOP) ■编译时始终提示程序(SCX或图形化)有错误 没有软件狗情况下,系统处于演示状态,无法打开SCX语言编辑软件进入相应的编辑环境,因而无法产生正确的编译文件,加上软件狗,就可以进行编译了。 (TOP) ■系统重启后,控制站许多卡件均闪红灯,下载组态后,现象消失。 可能是主控卡的后备锂电池(电压3.6V)失效,它的作用是用于断电情况下保护主控制卡SRAM的数据(包括组态信息、控制算法等)。可用万用表测量后备锂电池的电压,如果偏移3.6V较大,需更换电池;若电压约3.6V,锂电池是正常的,就要分析其他原因了。 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好吗?

网友A:
什么是组态啊

楼主:
通过专用的软件定义系统的过程就是组态(configuration)。定义过程站各模块的排列位置和类型的过程叫过程站硬件组态;定义过程站控制策略和控制程序的过程叫控制策略组态;定义操作员站监控程序的过程叫操作员站组态;定义系统网络连接方式和各站地址的过程叫网络组态。

网友B:
(TOP)   ■SP316某一信号点显示不准         可能是调换了模块却未修改组态中的量程(即更换了现场仪表类型却末修改相应I/O点的组态)。??????????? 热电租信号应该与量程无关吧??

网友C(2004-06-14):
热电阻常用的就有两种了,量程是不一样的

网友D:
请高手指点JX-300X的自定义变量的设置方法以及自定义模块中变量的设置方法?另外,这两种变量有什么不同?感谢!

网友E:
请高手指点JX-300X的自定义变量的设置方法以及自定义模块中变量的设置方法?另外,这两种变量有什么不同?感谢! 没看明白~~是否指组态中变量定义窗口和编程软件中的定义窗口?

网友F(2004-08-24):
怎样把组态好的点加入整个dcs中。 是象单片机一样的烧制呢,还是和plc一样可以动态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