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电机参数的测量难题!!

楼主(2004-04-09):
我在做矢量控制,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电机参数的测量:按矢量控制方程,需要测量电机(我用的是鼠笼式)转子电阻,转子自感,定子和转子直接的互感。 定子的电阻和自感可以通过通直流电和空载实验来确定,但是转子的参数不好确定。 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测量? 谢谢先!

网友A:
大多数矢量变频器都有电机参数自整定功能,你仔细查一下变频器手册

网友B:
最终目的还是要建立一个它的数据模型,转速与电枢电压频率之间的传递函数。可以不用测量上面的参数,可以直接测输入和输出量,记录成数据用分析软件如Matlab进行分析,便可得到一个可用的数据模型。采集的数据量要大,采样频率可选择1-5ms一次。

网友C:
本公司为美国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