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与PC的通讯

楼主(2004-04-09):
请问哪位能告诉一下:PC下载GP程序到人机是以何种方式传送数据的,它只是通过RXD,TXD传送吗?也是通过标准的RS232形式传送吗?还是需要信号转换?GP的9PIN圆形口是RS232或是RS485或是RS422还是?谢谢!

网友A(2004-06-20):
哎哟,楼主的这个问题我得研究研究了,不过不知阁下想知道这个,需要做什么用呢?

网友B:
GP的9PIN圆形口不是RS232/RS485/RS422,同PC的通讯需要专用的转换电路,它除了RXD,TXD,还需要其它一些“握手信号线”,要知道它除了下载之外还可以和条码阅读器、串行打印机通讯(只是在国内不好找这些型号,没有人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