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电液比例控制

楼主(2004-04-10):
请问如何实现比例控制? 详细情况如下:有一台液压泵,它的流量(排量)是电比例控制的。比例控制有两种形式,电压调节和电流调节,我如何来实现液压泵的要求(电压和电流控制还不清楚,因为要看定货情况)。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用电位器和放大器来控制,这种控制有什么缺点吗?比如控制精度,可靠性等。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否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加其他的电器件来实现。谢谢!

网友A:
首先,用电位器和放大器来自己做比例控制是不可行的,无论是精度还是可靠性,非常让人担忧。 向你推荐一种专门用于生产过程控制的控制器-----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功能非常强大,实用。其中就有比例控制软组态,你可以到网站http://www.greatelec.com去看看应用实例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