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 mode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04-04-10):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trace mode 中我建立了操作站,在数据描述时,建立了动态元件,通道也设置了,可为什么它只显示一次数据后来就不显示了,为什么

网友A:
1、首先应说明你所建立的通道是实际物理通道还是仿真通道; 2、如果使用的是实际物理通道,应保证TRACE MODE与设备的通讯正常; 3、现成的仿真通道有锯齿波、三角波、逐位置1、0-1等,至于其它类型的仿真,你可以借助FBD程序来实现,系统中自带的例子都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2004-05-26):
怎么知道是物理通道还是仿真通道,物理通道是不是显示的是被测的真实值,不还要仿真图标吗?仿真通道显示的是仿真值?那又如何呢?

网友A:
物理通道接收来自外部设备的数据,仿真通道的数据由软件内部产生

网友B:
显示值与实测的值(代码)怎么转换

网友C:
fuzi: 你好!关于显示值与实测的值之间的转换可通过双击通道,在弹出的“通道设置对话框”的“限值及数据处理”选项卡中设置,通过“比例系数”、“零点偏移”参数的设置,可将通道的输入值和硬件值之间进行数据转换,其公式为:硬件值=比例系数*输入值+零点偏移。例如:将采集的1-5v的标准信号转换为0-100的工程量单位,则比例系数为25,零点偏移为-25。 trace mode

楼主:
我在“通道设置对话框”根本就找不到“限值及数据处理”选项卡 不知道为什么呀

网友C:
fuzi: 你好!是在对象窗口,双击对象后,再双击对象中的通道所打开的对话框,第一个选项卡为“常规”,第二个选项卡即为“限值及数据处理”选项卡,另双击打开的这个通道必须为F类型,即模拟量,如果是数字量的话,就不是“限值及数据处理”选项卡而是“屏蔽和仿真”选项卡了。 Trace Mode